DeviceNet在AB的SLC500上是不是不稳定啊?

楼主(2003-01-20):
我们用DNet用了两年多主要使用的是AB的产品,根据现场情况我们的处理器主要使用ContrlLogix,其次是PLC5或者SLC500,设备常用的是分布远程IO- FLEX/IO,电量测量单元PM2和PM3000,软起SMC和ABB的变频器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SLC500的DNet扫描模块1747SDN好像不是很稳定(已经是在3,4个场合里都出现这个现象了),主要是在拖动电机启动的瞬间,或者是在SDN断电上电的时候常常出现SDN无法找到从节点(78)的故障.严重影响了客户的正常生产!对于前一种情况考虑是电机对DNet的影响,所以改用单独的直流电源模块给DNet供电,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其实这种情况在ControlLogix身上也出现过,但是极少,相比较起来最稳定的是PLC5了,一共10个左右的场合里没有出现一次故障      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是不也有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A:
DNet是国际现场标准总线的八种之一,SLC也经过严格检测,按照标准使用是应没有问题的,是否应检查控制电源的净化或隔离?

网友B:
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DeviceNet的Bug太多,不过总能找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方法来解决的。不过主要原因可能是SDN的Firmware和从节点的DeviceNet接口不匹配,请仔细检查。

楼主:
OK,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