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关于采集中的计时问题?

楼主(2003-01-20):
我用的是研华的711B数据采集板卡,现在我有一个测深仪,发射板发射控制信号是:脉冲宽度为200us,周期T=1s,TTL电平。接收板接送由水底反射回来的声信号,经过选频放大,整形后输出TTL方波信号,作为系统接收回波信号。测水深的方法是: 计算发射和接收的时间差,乘以声音在水中的速度(大约1500m/s)再处以2 由于我的测量场合水不是很深,大约6m左右,因此计时相差1ms就相差0。75m了,那么我如何计时比较准确,我是用vc来实现我的监控系统的,请问有没有win32函数精确到us级的? 请问我怎么样测得它发射和接收之间的时间差,这样我就可以计算实际的水深了,

网友A:
win32的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freq); QueryPerformanceCounter(&start_count); 可以精确到ms. 如果要准确测量时间差,最好选择一块定时器卡----通过级联多个8254计数器芯片实现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