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CIM-PC9000 plus SCADA

楼主(2003-01-20):
一、CIM-PAC9000 plus SCADA 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楼主(2001-10-17):
二、选择多少个RTU? RTU是英文Remote Terminal Unit的简称,是SCADA系统的基本元素。一个RTU可以有几个,几十个或几百个I/O点,可以放置在任何地方(包括野外),当然首先应该在测量点附近。一个RTU主要有以下4种功能:数据采集及处理;PID控制点或逻辑控制;流量累计;数据传输(网络通信)。 由于每一个RTU都带有CPU、电源、通信模板、电台或光端机所以成本高。如能有多一点I/O点进入一个RTU,则平均每个I/O点的成本就小得多。但如果RTU的地方没有很多的I/O咪,则可以将邻近的I/O点用电缆线拉过来。但点数过多时,电缆的价格也不菲,这时用现场总线就是一个好办法,因为它只需要一根传输电缆,就可以把几十个I/O点传送至2KM以外。 一般在条件许可下,一个RTU的I/O点可取为10几点到几十点。开关量点可取得多一些,可超过100点。开关量模拟量混合的I/O也可以几十点性能/价格比最好。

楼主:
三、注意每个RTU的地理位置和直线距离 SCADA系统是一个计算机和通信相结合的系统,所以每个RTU的地理位置和与中控室的直线距离是十分重要的。例如要用无线电通信,标准功率的电台通信距离为32KM,而且中间不能有高大建筑或山的阻挡。否则的话就要设计中继转发站。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最好用CDMA通信。这种通信广方式由于波长很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绕过”高大建筑物。无线电通信还有一个频率问题。一般可分为甚高频(VHF)和超高频(UHF)。VHF的频率范围国外为150-175MHZ,而我国规定为200-250MHZ;UHF的频率范围为400-500MHZ,国内外均相同。而CDMA的频率范围为2400MHZ左右,且信号可淹没在噪音中。 按我国规定,工业用的无线电频率只能为VHF,且要经过国家无线电委员会批准,但VHF的天线尺寸大,抗风力及抗振能力差,而且由于和国外的VHF频率不同,直接利用国外VHF电台的可选择余地小。要末用国内生产的VHF电台,或用国外专为中国设计的VHF电台,但品种不多。 如果通信采用光纤通信,则对距离的限制不多,尤其是单膜光纤,衰减小,通信距离远。一般几十公里传送都不需加中继器。 至于公共电话网通信(PSTN)可适用于那些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它通过拔号上网。在我国公共电话网已有很大发展的今天,不失是一种廉价的选择。

楼主:
四、天线和避雷器的选择 由于无线电通信大多选择最可靠简单的点对点通信,所以在子RTU上应选择定向天线。而设在中控室内的主RTU (MRTU)则应选择全向天线,距离远应选择多单元天线,反之可选择少单元(0或3以下)天线。机械振动或风力大的地方 应选择不锈钢材质的,其他可选择铝材质的。 此外,凡用无线电通信,在天线馈线中必须安装避雷器,以防止雷击对RTU的损坏,避雷器一定要选择质量可靠的产 品。因为平时它不工作,而关键时刻如果不起作用,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五、上位机工控软件和局域网 上位机一般选择质量好的工业控制机。工控软件要能支持MRTU,如在中控室所有区域还要控制或处理一部份I/O 点。而这些I/O点一般选用另一种设备和PLC,现场总线仪表等处理。由上位机工控软件还必须支持这类设备。 有时工程上还会要求上位机再与更高层次的单位通信,故上位机软件要能支持无线或有线通信功能。若上中控室内用 多台计算机同时工作,局域网是必须的,一般采用以太网较合适。 -------------------------------------------------------------------------------- 六、Kngfisher Series 2 有多少品种及规格 (略)

楼主:
七.设计举例 某项目,采用SCADA系统监控,要求如下: 1.共有16个外围站。其中6个站在城区,需用光纤通信。另10个站在远郊,要采用无线电通信。因为有山,故尚需加一个中继站。 2.在6个城区的站中,有4个站需加电视监控。在这4个站中,又有2个站需双机冗余。 3.用无线电通信的10个站中,至中继站的距离均不超过32KM。 4.各站的I/O点数和距离如下: a) 1#站-10#站(共10个站,无线电通信) A1:15点,D1:12点 F1:2点(频率范围为800HZ左右) 距离:≤28Km(与中继站距离) b) 中继站: 和中控室主站的距离≤8Km c) 11#-14#站(共4个站,光纤通信,电视监控) A1:12点,DI:28点 2个摄象头电视监控 d) 15#,16#(共2个站,光纤通信,电视监控,双CPU冗余) A1:16点,DI:75点,DO:31点 2年摄象头电视监控 e) 1#-10#站 1×CP-10-SS 386CPU,C/W,1MRAM,3×RS232口 1×PS-10-1CU 电源(90-260VAC) 2×AI-1-1 8通道模入(4-20mA) 1×DI-5-1 16路数字量输入24VDC,第1-2路作为频率输入 1×BA-6 6槽基板 1×T2010 数传电台,215-245MHZ,4800bps 1×P326 12db 9单元定向天线-铝质 1×ISB50LN 避雷器 20米×RG213 天线馈线 1×GP5708 触摸屏 1×PS12260 26AH 12V后备电池

楼主:
1、无线中断站(电源与CPU冗余) 2×CP-10-00 386CPU,C/W,IMRAM,3×RS232口 2×PS-10-ICU 电源(90-260VAC) 1×MC-10-SS 多功能通信板+1×RS232+2×RS485 1×BA-6 6槽基板 1×T2010 数传电台,215-245MHZ,4800bps 1×P218 3db VHF全向天线带安装环 1×ISB50LN 避雷管 40米×LDF4 低损耗天线馈线 1×PS12260 26AH 12V后备电池

楼主:
2. 11#-14#站(光纤通信,电视监控) 1×GP-10-SS 386CPU,C/W,1MRAM,3×RS232口 1×PS-10-1CU 电源(90-260VAC) 2×AI-1-1 8通道模入(4-20mA) 2×DI-5-1 16路数字量输入24VDC 1×BA-6 6槽基板 1×GP570S 触摸屏 1×9712T 光端机(发送) 1×9712R 光端机(接收) 1×PS12260 26AH 12V后备电池

楼主:
3. 15#,16#(光纤通信,电视监控,双CPU冗余) MC-10其它6个485口用于接智能设备,每个可处理一种协议,连接31个设备。 CPU冗余 2×CP-10-00 386CPU,C/W,1MRAM,1×RS232口 2×PS-10-ICU 电源(90-260VAC) 3×MC-10-SS 多功能通信板+1×RS232+2×RS485 2×AI-1-1 8通道模入(4-20mA) 5×DI-1 16通道数字量输入24VDC 2×DO-2 16通道数字量输出 2×BA-12 12槽基板 1×BAC-02 基板连接电缆1.0米 1×GP5708 触摸屏 1×9712R 光端机(发送) 1×9712R 光端机(接收) 2×PS12260 26AH 12V后备电池

楼主:
4. 主RTU(MRTU)(双电源,双CPU冗余) 双CPU,双电源;RS232,最快速度115Kbps;通过定向天线指向中断站 2×CP-10-00 386CPU,C/W,1MRAM,1×RS232口 2×PS-10-ICU 电源(90-260VAC) 3×MC-10-SS 多功能通信板+3×RS485 1×BA-12 12槽基板 1×MDS2710 数传电台,220-240MHZ,9600bps 1×P326 12db 9单元定向天线-铝质 1×ISB50LN 避雷管 20米×RG213 天线馈线 1×9712T 光端机(发送) 1×9712R 光端机(接收) 2×PS12260 26AH 12V后备电池

楼主:
KingFisher RTU特点 1.采用模块化结构,可带电插拔。 2.支持双电源,双CPU冗余结构。 3.支持无线、扩频、PSTN、DDN、光纤等多种通信方式,并且有通信线路冗余的能力。 4.内置多种调制解调器,系统组成度高、可靠性高。 5.抗恶劣环境设计,适于无人值守工作。工作温度-20-+60℃,单机MBTF>=50000H 6.具有带时间标签的数据格式,可就地存贮历史数据。 7.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可方便地与多种变送器,PLC等设备直接进行通信。 8.系统功耗低,适于太阳能和备和电池供电。 9.网络组态简单,无需用户做烦琐的通信编程。 10.系统可扩充性好,在不影响原系统工作的情况下,最多可扩充至1000个站。 11.远程组态及下载程序。 12.在线故障诊断。 13.该产品用户遍布全世界

网友A:
你好, 请问这套系统和现场总线关系?为什么看不到一点总线的内容?究竟什么是现场总线呢?我有点不清楚了,上面的系统结构图中,没有看到任何现场总线(从图中,看到好像是典型的PLC,RS-232),为什么说属于现场总线呢?请赐教。 爱克新公司的这套系统究竟属于 SCADA/RTU,PLC,现场总线系统中那种?

网友B:
涉及的总线是Action公司的LonWorks,请注意,它跟大家通常谈的Echelon的LonWorks略有不同。

网友C:
能否解释清楚Action公司的LonWorks和Echelon的LonWorks有什么区别?我知道LonWorks是Echelon公司的注册商标,所以可以说Echelon公司的LonWorks技术,Action公司的LonWorks的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Action提供了具有LonWorks接口的产品,相当于提供了一个gateway?来将自己的产品联入Echelon的 Lonworks网络?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LonWorks是Echelon公司的注册商标”当然无庸质疑,只是Action公司是最早采用LonWorks技术的公司之一,之所以说他们略有不同,是因为action没有完全采用网络的7层协议。

网友C:
和我们通常用的LON应用节点可以直接通讯吗?需要GATEWAY?

网友B:
可以直接通信,无须网关。

网友D(2003-01-20):
我对 SCADS 和 RTU 不是很熟悉,但又很感兴趣,不知你能不能为我介绍几本有关这方面的书?或者其它途径可以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D:
我对 SCADA 和 RTU 不是很熟悉,但又很感兴趣,不知你能不能为我介绍几本有关这方面的书?或者其它途径可以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E:
可以去安控公司挂职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