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如何与QUANTUM PLC通讯

楼主(2003-01-20):
现场情况是:上位机内安装了QUANTUM的SA85卡驱动和INTOUCH I/O SEVER的MB+驱动,用CONCEPT观察模块的I/O状态正常,进入INTOUCH运行状态却看不到画面状态的改变。INTOUCH运行初始化时未提示任何出错信息,进入LOGGER查看有提示:WC SHUT DOWN。不知那位同道知道如何解决? 我用的操作系统是WIN2000中文版+SP2,INTOUCH7.11中文版。

网友A:
1.安装SA85驱动程序。注意是在CONFIG.SYS中安装。 DEVICE=MBOHOST.SYS或SA85.SYS /Myyyy /Nx /R2 /Szz 2.MODICON.INI中有 MBP0或MBP1=0xzz Tath is all. WC SHUT DOWN 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