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服务器IOPCServer::AddGroup()问题!

楼主(2003-01-20):
小弟在开发OPC服务器时遇到一问题: IOPCServer::AddGroup()如果输入的riid不被支持要返回 E_NOINTERFACE,如果其它方面没问题,是否还要加入这个组呢(以后仍可用 GetGroupByName获得其接口)? 请高手指点。个人认为不要加

网友A:
这个组依然需要增加,例如不支持公共组管理器接口, 如果客户端进行了申请,人需要增加这个组,共以后其他的接口申请进行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客户程序调用此函数时要注意:如果AddGroup时出现E_NOINTERFACE错误,则仍可用GetGroupByName()获得其接口,并在使用完毕后有义务删除建立的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