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3-01-20):
请问旋转编码器上标明的2500P/R,是指编码器旋转一周A相或B相的脉冲数还是用两者差分得出的四倍频数

网友A(2002-04-10):
编码器上标的一般都是脉冲数而不是四倍频后的数值.

楼主:
还请问有的编码器有A、B、Z三个输出相,而有的则有A、B、Z、U、V、W六个输出,其相序是怎样的?

网友A:
AB为脉冲,Z为每转的标志脉冲,UVW为用于换向信号,常用于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
十分感谢whjuli的指点

网友B:
能否告诉我一些有关旋转编码器的原理,我很需要这个资料。谢谢!! 可以在网络上给我资料,也可以把资料寄给我。 E-MAIL:cxt-yjl@163.com 期待你的佳音!!!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一份,非常感谢! 比较详细一点的,分类,原理,主流产品等 mail:wdy-soim@263.net

网友C:
我也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我的EMAIL是yantianhe2001@163.net。如果有机会请发给我。谢谢!!

网友D(2002-05-14):
旋转编码器一般接在电动机或者轴类零件的尾端.(应该说是同轴运转)其实旋转编码器最简单的原理就是:电动机运转一圈,旋转编码器也正好转一圈(因为它们是同轴连动的).旋转编码器内有一个圆的遮光片和一个遮光器.就是说编码器转一圈可以发出一些脉冲(看各种编码器而定,有的200个有的300个有的甚至几千个).说简单一点就是电动机转一圈可以发出固定数目的一些信号,把这些信号发给PLC就可以进行计数.这样就可以知道电动机转了多少圈了.

楼主:
我有一台安川676-VG3-4022变频器,主板的COED NO:ETC670024-S5011,我想用于普通电机的带旋转编码器矢量控制,请问怎样可以实行电机参数自学习,谢。Email:dengqzh@21cn.com

网友E:
请教: 欧陆590直流传动使用中若用电压反馈则怎样修改参数? 谢谢!

网友F(2002-07-07):
那位有高速编码器的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G(2003-01-20):
我现在急需这方面的资料,reasonal@163.com,有机会请发给我!

网友H(2004-10-11):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请给我发一分,谢谢 kdq6986@126.com

网友I: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请给我发一份,谢谢了。最好是中文的。 zhou.zhili@126.com

急急急!!!!

网友:
方便也给我来一份好?谢谢!sclwb@tom.com另外有谁知道伺服电机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J(2005-05-19):
各位先生:本人想用旋转编码器加转速计数器组成一套速度指示装置,不知如何选型,请高手指教

网友K:
各位,强烈建议不要再帖子上要资料,也希望各位能提供资料的同志直接吧资料贴上来!!谢谢

网友L:
我想问一下,绝对值编码器如何在PLC中实现距离检测,并输出到HMI人机界面的呢?我为初次接触,对此不是很了解,请教各位同仁。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请给我发一份谢谢,EMAIL:woniu0321@sohu.com

网友M(2005-11-28):
请大侠提供旋转编码器原理和使用资料.f1my@tom.com

网友N:
还是不大明白,人们常说的什么2000P/R,是指转一圈2000个脉冲么?有哪位前辈能给我发一点基础一点的关于旋转编码器的资料啊,在此谢谢了   邮箱是:jwj3845@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