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3-01-20):
初学者:关于lon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如果采用MIP方式,是不是一定要用双口RAM。我认为好像不是必须的。但我总搞不清MIP方式和单片机通讯还有什么类型。还有如果采用双口RAM,双口RAM和Neuron 芯片是怎么通讯的。总之,我是很胡涂,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微处理器接口程序(MIP)是将神经元芯片作为其它微处理器的通信协处理器的转换固件。MIP可使主处理器实现LonWorks应用功能并使用LonWorks协议与其它节点通信。主机上的应用程序可以发送和接收网络变量的更新和显式报文,以及垂询网络变量。MIP将LonWorks协议延伸到多种主机上,包括PC,工作站,嵌入式微处理器及微控制器。MIP/P20 是为3120神经元芯片的一种优化,提供了廉价的网络接口,而MIP/P50提供用于3150神经元芯片上的更高性能的接口。MIP/DPS是最高性能的版本,为使用双口RAM的3150神经元芯片而设计 http://www.echelon.com.cn/product/Interface_Gateway/23200.htm

网友B:
从B很好,可是我还没有调通。也可以自己定义时序

楼主:
谢谢各位! 如果用MIP/P50,是不是不用双口RAM,双口RAM与一般的RAM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B:
一样的,通过片选实现。MIP/主从方式/串行方式通过IO端口与微处理器通信

网友C:
我用的是80c188 与N3120接口的(MIP)方式,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