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WINCC通过MODEM实现对S7200的远程监控,请问如何设置,该用啥样的协议?怎样读取地址?

楼主(2003-01-20):
现想用WINCC通过MODEM实现对S7200的远程监控,请问如何设置,该用啥样的协议?怎样读取地址?

楼主(2002-12-19):
我用SETP7与S7远程调通了~~~~ 怎么把他搞到WINCC中去~~~~~ 请赐教?

网友A:
我也想过,但是后来还是选了MicroComputing,最后(就是现在还没连通)......呜呜~

楼主:
奇怪,你们都是到这里来找答案吗?干嘛不打西门子热线呢,你的问题我想用Teleservice就可以了。就多用一个西门子的软件

楼主:
真没高手了吗? 我怕打热线,打了等一天,比我问的还多:) 还乱讲一通~呵呵~~~~~~或许我没讲清楚吧~~~~~ 盼高手指点~~~~

网友B:
采用hotdog的方案可以解决。

楼主:
耗子兄的话很搞笑但也有道理。怎么西门子的技术热线给大家都是这么个印象?!

网友C(2003-01-20):
有个比较简单的办法,不过你要多出些银子(当然如果你是用盗版就不用了):用两套WINCC一套装在现场,再装上WIN2000自带的拨号服务器,另一套作为OPC客户端通过电话拨号和现场的WINCC服务器通信,可以完满解决你说的问题,如果再用上WEBNavitor,还可以用IE控制你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