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在线等待)

楼主(2003-01-20):
请问fx1n有扩展的定位模块吗,如果没有请问用什么型号的控制2台交流电机,一台步进电机

网友A:
此问题太简单,2台交流电机还用定位模块吗?

网友B:
FX1N晶体管型PLC有2路脉冲输出,能满足简单的定位控制,如果进行复杂的定位控制,建议使用FX2N-10(20)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