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求教

楼主(2003-01-20):
求教,我激活WINCC有时会激到一半就取消激活了,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授权也装上了,而且其他也是正常的!!

网友A:
看看语言设置,如是德语,改立英语

楼主:
可是还是不行呀,我就装了中文的和英文两种语言。都切换过了,没用! 再帮我想想办法吧!!急呀!

网友B:
就是计算机属性那的设置,计算机名或语言等等的。

网友:
先关掉其他编辑器的激活,只开图形编辑器,如不行则语言设置错误面大,如行,再一一加上其它编辑器,找到不能激活的那一个。

网友C:
如果你WINCC的启动设置中,没有设置一个激活的项目(没有一个项目被设置成可以激活),就会发生你说的情况。

网友D(2008-11-16):
你是winCC5.0吧 ,需要装个补丁,是在5.0软件里的WinCC-Hot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