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曲线的颜色如何设置?

楼主(2003-01-20):
请问组态王的各位高手,如何在运行状态下建立按钮修改历史曲线的颜色? 好象组态王没有提供相关的函数,请各位赐教?可伊妹儿cy-huang@happyway.com.cn 希望结交各路高手!!!HAPPY NEW YEAR!!!!!

网友A:
我所知道的在Rsview中有类似于gcommand的命令来调用画面中的对象,我现在也在用ifix,可以试试看!

网友B:
利用历史曲线的属性中连接变量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