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omm可否操作485卡?

楼主(2003-01-20):
请教各位高手: 使用VC编写监控软件,可利用Mscomm控件操作串口来控制现场仪表(485总线,使用RS232/485转化器),但一般计算机上串口只有两个.不够用. 想直接利用已配置的485卡上的接口连接现场仪表,但不知软件上如何读写,请各位仁兄不吝指教. 谢谢!!

网友A(2002-04-18):
可以采用虚拟串口技术,最多可扩充254个。

网友A(2003-01-13):
若已安装并配置485卡(如COM15),可象电脑本身的串口一样使用,设置通信速率、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然后打开COM15

网友B:
如果你用带自动换向的通讯卡,编程的时候用MSCOMM,编程方式和RS232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