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客板凳兄,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3-01-20):
DChart好像的update好像最高只能设到100ms,你所说的50ms是怎么设的?谢谢!

网友A:
你說的控件應該不是 DChart 而是 DAQBench 中的 RTTrend 控件 您可以在 DAQBench 中找到這兩個控件 DChart 與 RTTrend 這兩個控件在設計時的目的是不同的 DChart 是一個通用的繪圖控件 可以將任何給定的數據繪製在螢幕上 DChart 的更新速率跟你提供數據的速率相同 所以 如果你設定一個 50ms timer 然後每 50 ms 便呼叫一次 DChart 中的 PlotChart 方法 便可以每 50 ms 更新一次數據 而 RTTrend 則是專門設計作為組態應用的實時趨勢顯示 這個控件可以直接由底層的 OPC server 取得硬件上的數據 然後依據數據取得的時間為 X 軸 數據數值為 Y 軸 把趨勢變化顯示在螢幕上 通常組態應用不需要非常快的更新速率 (大部分的應用每秒更新一次或兩次便足夠) 所以我們在 RTTrend 中只提供最快 100 ms 的更新速率 如果你需要較高的數據更新 請使用 DChart 順便一題 DAQBench 2.4 將會在一月底 release 我們將這個版本全面中文化 同時新增了一些組態應用的新控件 另外我們也將提供用戶試用一個 AdvChart Beta 版控件 這是一個我們為 DAQBench 3.0 版本開發的控件 在繪圖能力上進行最佳化 可以達到每秒鐘更新 100K ~ 500K 點數據的能力 (更新速率會在 CPU 的運算能力相關) 屆時歡迎試用 也歡迎給我們批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