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03-01-20):
我是个初学者,请问怎么实现以下功能 1: 检查压力传感器的模拟信号,端口为AIW0 2: 如果压力低于或等于下限就关闭卸压阀 3: 如果高于下限就开启卸压阀,并等到压力低于下限时关闭卸压阀 如能告之s7-200实现此功能的代码更好。

网友A:
请问你在哪里,我在深圳,对上面的问题我非常熟 EMAIL:YIGUOQIANG516@SOHU.COM

网友B:
请问你在哪里,对上面的问题我非常熟 1。可以直接读AIW0口,然后进行标度变换(因为压变一般为4--20mA,而s7-200A/D模块为0--20mA。 2。用比较指令与给定的上下限值进行比较 3。根据结果输出。 祝你成功!

网友C:
同意以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