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940触摸屏动作环境设定密码如何消除

楼主(2003-01-20):
我在DU软件的显示与项目下的系统设定下的密码里设定了密码12345,现在触摸屏启动时输入密码出错,计算机与触摸屏也无法通讯,请教密码如何消除,或如何从新传送画面把原来的画面冲掉

网友A:
一定是你没有设第15级密码。送去维修吧,哈哈。

网友B(2010-02-23):
松维修点,全部删除,恢复出厂状态吧

网友C(2011-10-25):
请问GOT F940 开机时按GOT左上角触摸键通电不显示“动作环境设定”菜单,进行相关设定而时显示一个16位输入键盘。是不是要输入密码????

网友C:
请问哪里有GOT F940 触摸屏的维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