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

楼主(2003-01-21):
我在做的工程中忽然“应用程序命令语言”打不开了,在98下提示:该程序执行了非法操作。 在 2000下提示为:XXXXX 该内存不能为write。其他都是正常的。

网友A:
作为一个软件这是太正常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我做程序时也出现过???

楼主:
关掉你的放毒软件再试一试?

网友C:
这是内存使用冲突的现象,就应用程序层是没办法解决的。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应用程序对内存资源管理不够严格。避免这类问题的方法是尽量少运行占用内存的程序,报错后退出程序,注销一下,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