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解答:s7-300问题

楼主(2003-01-21):
siemens说明书弄的我直头痛,看了好久,到现在还弄不清楚PI/PO是什么东西,与一般的I/O有什么区别?      麻烦了.

网友A:
PI/PO是对物理的输入/输出点直接编程,I/O是对PLC内部的I/O映像区进行编程。例如于对PO的控制直接输出在PLC的端口上,而对O的控制在扫描周期结束时才输出在PLC的端口上。

楼主:
多谢雪风。 如此说来,PI/PQ就相当于立即输入输出指令,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