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快速采集

楼主(2003-01-21):
我现在需要对400米内的50个分布的测点进行快速测量和传输,以前我们采用的485总线,但实时性较差,50个传感器测得的结果全部送到PC上,大概需要4秒,这对我们来说太慢了,因此,我希望能在0.1秒内将50个结果全部送到PC上,请问各位大侠,采用何种方案才能解决呢?多谢赐教!

网友A(2002-12-12):
现场传感器——PLC——TCP/IP——上位机

网友B:
用TCP/IP不能保证实时性。 用PLC系统或现场总线系统。

网友C:
看你的50个点是如何分布,数据长度如何,测点传感器转换部分是否可编程

网友D:
您的系统需要4秒的根源在于您进行数据采集时使用轮询的方式,如果可以实现事件驱动的方式就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上位机同时向所有采集点询问数据,各采集点收到询问后不管总线是否空闲马上将数据发送上去。这样做的关键是不能采用RS485这种靠点名避免总线竞争的总线,而应该采用以太网(TCP/IP)等方式。虽然TCP/IP对于单个采集点而言实时性不及现场总线(一次通讯约30ms),但它不存在总线竞争,各采集点可以同时向上位机发送数据。这样就可以实现0.1秒内将50个结果全部送到PC上。 详细解决方案见:http://www.ed-168.com/solution.htm(C2000 Plus 在集中监控系统中的应用方案 )

网友E:
我不大同意楼上的看法,共享的以太网当然有很严重的总线竞争,冲突碰撞是共享以太网不能实时的根本原因。除非你用全交换全双工,这一级别的工业产品很贵,你的成本会很高,用民用产品便宜很多,就看你愿不愿意用。我觉得用高速现场令牌总线合适,你的距离和点不算多,不考虑设备的本身数据延时的话,网络令牌一圈下来应该不超过10个毫秒,但必须保证高波特率。这也不难,大不了多加几个中继。

网友E:
485可以解决麻烦一点罢了。要看数据和现场情况,可以考虑几个信号结果编到一个数据包内发回,要中间控制器。要不用几条485线,并行。 4秒好像有问题,可能你的查询机制不好。有意思,说说清楚一块探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