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我是新手。问个低级问题。

楼主(2003-01-21):
一个按扭。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就关。这个怎么画梯形图啊?

网友A(2002-06-24):
可以采用ALT指令。

网友B:
使用如下指令: LD X0 ALTP Y0 深圳市菱德富机电设备公司 联系人:周锋 电话:0755-83295588 传真:0755-83796715 电邮:cnabcd@163.com

网友C:
画梯形可加两个中间继电气,一个控制开,一个控制关就可 以了。

网友D:
补充:我认为, LD X0 PLS M0 LD M0 OUT Y0 再请教凌德富:有些三凌PLC没有OFF-DELAY< ,Count Down Counter.如果编程序要用到这些功能,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D:
Sorry,应该是 LD X0 PLS M0 LD M0 ALT Y0

网友(2003-01-11):
劳者:可写段小程序来解决off-delay问题吧。

网友:
我也是一个新手,谁可以告诉我三菱的F1系列和FXOS的的编程元件的编号有什么变化?谢谢!!!!!因为我在学校学的是F1系列的所以不知道他们编号的变动。谢谢~~~~~

网友E:
在俺公司的程序裡面是找不到alt這條指令的,我問了我的老大他說這條指令有時會亂執行(不知道為何,那位大俠指教一下),所以要用其他語句代替,如下: ld x pls m0 ld m0 ani m1 ldi m0 and m1 orb out m1 這樣每按一下x,m1的狀態就交替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