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关于用ATL开发OPC组件

楼主(2003-01-22):
用ATL开发COM组件方便,但IDL是由VC自动维护的,但如果开发OPC,它的接口定义都已经在OPC标准的IDL中定义好了,我看了OPC标准的文档,好象也推荐手动用MIDL编译好他们给的IDL,再将生成的.h和.c文件连接到要开发的项目中去,那我该如何用ATL开发OPC呢?各位大侠都是用什么开发工具做的OPC呢?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IDL是由VC自动维护? IDL可以由自己编写的,但你的写法要符合规范。 写好后由MIDL编译,如果编译不通过则是你的写法不规范。

网友B:
我看过一篇文章有涉及到opc的开发工具用atl开发,可能具有可行性吧,不知是否可以具体实施,有人用过吗?

网友A:
用atl,使用其中midl编译idl文件生成com接口文件, 与opc无关。 idl是接口描述语言,与vc无关,只要有midl编译器,就可以生成供c或c++使用的必要文件(.h和_i.c文件)

网友:
在用ATL开发OPC服务器程序时,关于对接口定义的处理可以有多种手段: 1。 仍然采用属性编程,手工把OPC的接口定义转换成项目中的属性定义,这种做法,工作量较大,但能让你的代码保持一种统一的美! 2。 把已有OPC接口定义文件(.idl)手工引入你的项目。。。 3。 手工在项目之外,处理idl文件,在项目中使用那些生成出来的.h和.c文件,也可。。。。 ATL 也是用C++写出来的嘛,只要对C++熟,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