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点温度控制

楼主(2003-01-22):
我要做一个10点的温度控制系统,通过可控硅控制电加热,温度200-900度不等,要求精度正负1度,用工控机可以做么?

网友A:
天。你不怕爆炸:) 找个稳定的plc i-7188等

楼主:
virtualcom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爆炸?

网友A:
呵呵 我是说计算机会有不稳定的因数 重启时间长 不能有系统失败状态输出安全值,等。我做过这样的系统,有兴趣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B:
用PLC加触摸屏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投资可能会稍微大点。

网友C:
需要用工控机吗?难道不用考虑钱了吗?

网友A:
我到是有个低成本方案,3000快左右。7188+7018两个模块可以和集智达 瑞普天润 他们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