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是不是每次都要用pcnss卡

楼主(2003-01-22):
我用NodeBulder 1.5,在实验室进行节点开发后,安装到了现场。因为只有一块PCNSS卡。我要到现场进行节点安装是否一定要把这块卡从机子上拔下来,然后安装到现场的工控机上,再用LonMaker进行网络安装,等安装完,在把它拔下来,换上PCLTA卡?太麻烦了!!!

网友A:
不用,直接用LM4W通过PCLTA卡安装

楼主:
我用的是LonMaker 2.0 for dos 的! LM4w是免费的吗?

网友:
如需要现场服务(组网,监控,调试等),0.5-1工作日可完成。需要可随时我联系,:-)

网友B:
用自安装方式,可解决现场烦琐的安装过程和更换过程

楼主:
安装时有三种方式,1.Service pin 2.手动 3 自动查找,你指的是自动查找没有安装过的节点的这种方式把?

网友:
self-install:installed by itself via node application ,not automated by lonworks network 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