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变压器单相或两相运行

楼主(2003-01-22):
变压器单相或两相运行(另外两相或单相不接负荷),会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
那样3相严重不平衡,零线的电流很大,对于保护地和零线的电压回较高,可能会损坏设备。

网友A:
一定烧坏,不过实在要接两相电机可以在第三路上加上与电机匹配的大电感,三路就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