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NETDDE中断后连接?

楼主(2003-01-23):
NETDDE服务器中断或重新启动后,用INTOUCH读取的数据保持在中断时那一刻的值,就算NETDDE服务器恢复了也不行,必须要读取数据的INTOUCH重启后才能建立连接,我使用的是INTOUCH7.0英文版,试了好几次不行,但我看到人家用INTOUCH7.11好像NETDDE断掉之后恢复INTOUCH不用重启就能更新数据了,不知是不是那样!请教各位谁知道如何使NETDDE断开后自动连接上,不胜感激!

网友A:
有个函数可以重新激活DDE通讯:StartDde????(),我记不太清了,到帮助里查一下吧。

楼主:
还有一个函数:ReinitualIO(),好象是这个,也可以恢复NetDDE

网友B:
其实这种程序就是一个机制问题!作一时钟作检测,啥都解决了!

网友C:
试试这个系统变量:$StartDdeConversations 在运行期间,当“特别”菜单被禁用时,启动未初始化的对话。相当于选择 WindowViewer“特别”菜单上的“启动未初始化的对话”。 用法 $StartDdeConversations 备注 设置值 1 以启动未初始化的 DDE 对话。 数据类型 离散型(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