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与S7-200连接

楼主(2003-01-23):
我有一台笔记本,请问如何做一根连接电缆使这个编程器的MPI口与S7-200连接起来。别人说有适配器但又不知道型号,请问那位高手能给本人指点迷经?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笔记本是西门子的PG,则需要一根MPI电缆就行了,否则的话则需要一根西门子的PPI电缆,接在串口上。西门子的PG用PPI电缆也可以。

楼主:
我的笔记本是DELL牌的PG。

楼主:
买西门子的PPI电缆,不是MPI电缆(MPI用在300和400的多),直接把笔记本的串口和200的COM口联结就可以了.

网友A:
西门子的PG内置通讯卡,可通过MPI电缆联接200,其它的电脑就只能用PPI电缆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不知PPI电缆的订货号为多少?

网友B:
order number: 6ES7 901-3BF00-0XA0

网友C:
利用A51 or A53 型RS232/485转换器同样可以实现连接

网友D(2011-03-28):
请教:1.现在有USB转RS232通讯电缆一根,如何实现S7-200与计算机的连接?用以太网转RS232的通讯电缆有该怎样通讯呢?拜托。

网友E:
需要S7-200编程电缆。  如果只是你所说的要求,那就直接买USB/PPI电缆好。

网友F:
通讯都是一样的,装完软件后在控制面板里选你通讯的方式。

网友G:
楼上都说了,同意大家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