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方案求救!!

楼主(2003-01-2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您使用MCGS,无需扩展串口,MCGS支持同一串口连接ADAM4017和5050。 您的方案基本可行。只是用ADAM4017采集65路模拟量要用8块,按面价来讲要近2万元人民币,还要24V供电,要贵耶?如果使用智能仪表,入:虹润、天辰等厂家的多路巡检仪,价格将会低廉好多,估计在万元内即可解决(我都指面价),还可以有现场显示功能。 个人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B(2012-07-24):
楼主的原问题是什么啊,看到的都是000000000000000.楼主以后发帖只发一个就好,重复发帖,是不是系统给处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