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的模拟量如何寻址?

楼主(2003-01-23):
查了半天说明书找不到s7-300模拟量寻址的明确说明.试了半天,AI不对,模块对应地址IW,PLC又找不到,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输入是PIW 输出是PQW

楼主:
谢谢imgg. 不过siemens说明书弄的我直头痛,看了好久,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外部I/O是什么东西,与一般的I/O有什么区别? 麻烦了.

网友B:
PIW是模模拟量输入 PQW是模模拟量输出 I/Q是数字量输入/输出 大家都是学习者,有空联系liming70345@163.com QQ23943914

网友C:
自己在STEP7里面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谢了 阳光游子说的片面了吧 虽然模拟量使用PI/PQ,不能说PI/PQ就是模拟量 我感觉还是那位朋友说的对,PI/PO是对物理的输入/输出点直接编程,I/O是对PLC内部的I/O映像区进行编程。例如于对PO的控制直接输出在PLC的端口上,而对O的控制在扫描周期结束时才输出在PLC的端口上。

网友C:
笨。楼上的,阳光柚子的帖子你看清楚点,他说的是对的。拜托!

网友C:
做一下硬件配置,就可以知道地址了。314以下的地址是不可以自己定的,是固定好的,314以上的是可以自己定。外部设备的输入地址是从PIW256开始的,输出地址是从PQW256开始的。

楼主:
其实,实际操作我是早就试起了的,就想弄清楚PI/PQ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C:
用PIW,PQW寻址AI是因为300CPU没有为模拟量开辟过程映象区,只能对直接I/O存取,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但对数字量有过程映象区,可以I0.3,q3.5的方式. 400CPU为AI,AO也开设了过程映象区,就可以用IW,QW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