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频变频器

楼主(2003-01-23):
那位朋友知道什么品牌变频器可以做到 60KW 2000HZ 谢!

网友A:
您好:芬兰瓦萨公司的VACON品牌有一种高速应用宏,可以作到7200HZ。 有需求可以与我联系:13940072806 刘

楼主:
请问刘工,您价如何?

网友B:
最好用低压变频器。因为只有200KW。用高压成本太高。换个低压电机才多少钱呢?况且380V现成的。只是建议,电缆长点可以加输出电抗器。总之,所有加起来比国产的高压还便宜。用ABB、SIEMENS等都可以。

网友C:
我们在变频器的高频(高速)应用上有丰富的经验及实例采用VACON变频器最高输出频率可达7200Hz,在高速磨床和高速钻床主轴上都有应用. 请问GZ,您是应用于何种场合? 详情请联系: 广州伟达力 020-84300484,13602728083利新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