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1-23):
请教各位: 我单位有几个分散的有计算机的PLC罐区系统,每个系统的组态软件不同(MCGS、INTOUCH、GE)想把他们连网并把数据采到服务器(SYBASE或ORACLE)中去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监控。 不知可否实现。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ke yi. ni neng bu neng shuo de geng ju ti dian?

网友B:
可以.你在三个系统下运行自己编写的DDE程序,同时传送到网络或串口上就行.INTOUCH具有远传功能,其它两个不太熟,但应该有.在远端就可以想办法了.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您只需在服务器端安装一套MCGS网络版软态软件即可,具体您入有兴趣可与我们联系,我们交流即可。 谢谢!

网友C:
用wincc最省事了,因为wincc的数据存储就是SYBASE格式,便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访问以及数据管理,同时还支持远程网络数据传输,有什么功能实现不了呢? 想进一步探讨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