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单片机的在编程的区别

楼主(2003-01-23):
我对PLC的编程还比较熟悉,对单片机感觉有点云里雾里的,它们在编程上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请各位大师拨开云雾见识见识,谢谢!

网友A:
单片机没有操作系统,只有一些硬件指令。 PLC有操作系统,有操作系统提供的高级指令。

网友B:
编程区别的特点形象如下: 单片机编程总“MOV”来“MOV”去没别路(即使有C,高手还是不离汇编); PLC编程可以爬着厂家提供的“梯子”到达目的地,轻松省时; 前者“寒酸”到“每BYTE必究”、后者“奢侈”到“用少剩多”。

网友C:
liu_ew说的很好! 主要是找一本《微机原理》看一下,这很重要 (Z80,8086,51都可以)

楼主:
请问学习单片机需要哪些工具?我现在很想学习单片机,请指教!

网友D:
应该说PLC和单片机是有本质的区别的!PLC通常不采用汇编语言:用的是 梯形图语言.语句表语言和流程图语言及高级编程语言(如 BASIC语言,FORTRAN语言,PL/M-86语言等)!

网友E:
请教各位 单片机语言是用汇编语言 自学这种语言的要点是什么能给我讲一讲吗 谢谢!

网友F:
我认为两者编程的最大区别是: PLC自动循环扫描,而单片机是人为循环。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两者编程有相反的味道。

楼主:
单片机给你的灵活性更大,你可以深入到底层,只要你能想到的功能,都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特别是要作一些要求简洁,适用于特殊应用的系统. 学单片机要把工作原理搞清楚,其实不难,但一定要细致精确,精确到一个BIT,而且有许多经验性的东西.

楼主(2004-04-10):
其实好多PLC的CPU也是单片机

网友G:
单片机的成本要低,应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H:
大家好!我是应届毕业生,对单片机和PLC都很感兴趣,以前用PLC和单片机做过设计,毕业设计是用单片机做一个控制箱,希望能在这个领域里面多结交点朋友,我的QQ:31770677 欢迎大家加我为好友!请注明,工控朋友,谢谢!

楼主:
PLC的CPU不是单片机吧,是DSP处理系统吧

网友I:
其实好多小型PLC的CPU也是单片机,只是PLC用的是高级语言,而弹片机基本上离不开汇编,广州科达说的很形象

网友H: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PLC就是单片机的衍生物。PLC的梯形图编程很形象很适合象我们这样,没有什么计算机基础的机械系出来的人理解和使用。但是从发展前途上来讲还是单片机的潜力大,用途广,所以我很想把单片机学好,希望能得到前辈们的指导,谢谢!

网友H:
那位前辈有单片机的资料,请给我一份,好吗? kkk3525@sohu.com

网友J:
大家好!我就是做单片机的,但对PLC不了解。现在有一MT506L的屏,需要和单片机相连。但是不知道通讯协议。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吗?我可以提供单片机的应用帮助。好象触摸屏首先发了一些数据过去,等PLC回应,我不知道回什么?

网友K:
我正在用单片机开发PLC.这是我的毕业课题.有愿意交流的可以联系.QQ:12698868

网友L:
各位大哥,大家好,我很想学PLC 能给我推荐一些书籍或者是软件么。首先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能告诉我么,谢谢! 我的email:hndx6@hotmail.com

网友M(2004-09-20):
请教:有没有用C编程的PLC?我搞单片机一直用C,习惯了。 见笑!

网友N:
“单片机基本上离不开汇编”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建议说这样话的朋友多了解一些单片机

网友O:
"其实好多PLC的CPU也是单片机""PLC就是单片机的衍生物""单片机语言是用汇编语言" 懂不懂啊??都谁说的!想好了再说!

网友P:
现在举例说明问题: 假设大家准备造辆汽车。如果用PLC,那么就相当于拥有了1个零件库,里面有方向盘、引擎、车身等。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合适的然后装配1下即可。如果没有合适的,如果能够用其他的零件代替那是最好(可能麻烦些,但总比没有好),如果没有就没办法了(因为在这里不同厂家的或不同系列的零件不能通用,虽然别人有合适的,但是无法使用)。如果某个零件出了问题,你无法进行维修,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当然也就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 如果用单片机,就相当于拥有了1台车床。每个零件都需要自己亲自打造。在这里你具有最大的灵活性,你可以做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这些东西由于都是自制的,所以可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还有就是价格问题,谁都知道1个发动机比和它相同重量的铁块贵多了。

网友Q:
这么说行部?单片机是PLC三种CPU之一。

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