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动式电磁阀的具体工作原理

楼主(2003-01-23):
请教:双动式电磁阀的具体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2002-12-21):
什么是双动式?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双动式才问的啊。 好像是有两路气体输入来控制电磁阀,具体怎样工作我不太清楚。

网友A:
双气控就没电,进两路气的电磁阀可能是双压控制

网友B:
可以参见http://www.sh-zhongte.com/z5.htm

网友C(2003-01-23):
双动式电磁阀也叫双电控电磁阀,就是不知道你问什么工作原理。 一般5/2的电磁阀有单电和双电之分,5/3的就肯定要双电控了要不然没法动作,3/2的一般都是单电了,不过有一些特殊要求的3/2电磁阀也有双电的。双电控的目的很简单的,就是为了给电磁阀提供一个位置保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