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操作问题

楼主(2003-01-23):
用SW7D5C-GPPW编程时,使用梯形图写如下指令:1、LD X3;2、AND M30;3、MC N0 M400。4、LD X1;5、ANI X21;6、ANI X22;7、SET M0;8、RST M5;9、MCR N0。输入完并转换后,在第3条和第4条的语句之间的垂直线条中,没有出现M400的逻辑常开触头,用“程序检查”提示无错误,不知何故?用FXGP-WIN-E软件编写上述语句时,则不会出现上述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运行监控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