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关于TP27-10的问题

楼主(2003-01-23):
各位大哥: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在做一个工程,现在用PC和TP27-10连接,在PROTOOL里,我用COM1口进行下载,但是电脑提示 对于此设备可能有2种下载类型。参见菜单条目PC接口... 在COM1上以波特率9600建立串行连接... E4020: 内部错误下载00003621H。 没有连接到OP!

网友A:
可检查波特率正确否?或检查下再线是否对?甚至地址,拨码开关?

网友B(2005-08-15):
通讯电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