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建立历史曲线的各种按扭

楼主(2003-01-24):
在手工建立历史趋势曲线时,需要建立一些按扭。如:单边卷动按扭、时间平动按扭、时间轴百分比平移按扭、指示标等。可我在组态王6.0的编译系统的开发系统下,却找不到相应的控件。 单边卷动按扭以及时间平动按扭和时间轴百分比平移按扭可能可以用一般按扭代替。可是指示标应该不能用一般按扭代替。请教各位高手,怎样建立指示标。谢谢

网友A:
在有些上位软件中在建立趋势图时,会自动建立一组类似于trend的control tag ,可以试着查询一下!

楼主:
利用图库中的历史曲线

楼主:
采用通用控件的:“历史曲线控件”方便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