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lient(read only)的问题?? 急!!

楼主(2003-01-24):
我现在有一套ifix2.6中文版(300点)和一套iclient(read only) 我们有两台工控机,一台作为scada节点,另一台运行iclient(read only) 这样是不是运行iclient(read only)的那台工控机只能作为显示节点,而不能进行控制操作那? 那么这台机上的画面的一些教本程序, 比如对数据库sql的操作能不能实现那.希望给予指教.

网友A:
client只能看scada的内容,但是你可以通过VBA来对数据库进行操作.这个方法我用过,不知道不用VBA能不能在CLIENT上操作数据库

网友B:
当然可以,是可以进行控制操作的 只要你在安装ifix的时候用服务器的狗安装客户机,重启动机子后不要拔狗运行一次ifix,然后关闭系统换上客户端的狗重新运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