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高手

楼主(2003-01-24):
请教高手:三菱FR-A044-3.7K 变频器P903参数如何更改?谢谢!

网友A:
三菱变频器更改参数必须在UP模式下才能进行!P903为输入信号10V(5V)时的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清楚请给电话: 020-81566269

楼主:
TO:通达 谢谢!不过你说的问题说明书上说得很清楚,我这台机其它参数都能改。P903现为50,想改为60,却无法写入.请赐教!

网友A:
请先把P1及P18调至60以上。还不行可发信息给我1350300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