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电力载波速度慢啊!

楼主(2003-01-24):
请问衣卓:我用的plt-22和3120 ic做的产品,只控制一些开关动作,但明显感觉到当我的控制器发出命令后,执行器有明显的滞后,是路由器的问题呢,还是电力载波本身就速度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谢谢。

网友A:
电力线载波你是怎么加路由器的?你的路由器应该不是传统所说的那种吧? 请问你的滞后时间大概是多少?

网友:
可以给我打电话 010-82511734 lonworks@gong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