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高手,变频器前接漏电保护器跳闸怎么解决?

楼主(2003-01-24):
变频器前的漏电保护器跳闸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2002-11-06):
1-换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较大的漏保。 2-减小变频器载波频率。 3-输出侧加装滤波器。 什么型号变频器?

网友B:
td2000/2100有一种非标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不增加用户成本.在北方地区农村供水工程中使用较多.

网友C:
装空气开关就可以!没必要装漏电保护器!否则是有很多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我一般使用富士p11,三肯ipf,spf.变频器,一般用于农村供水,漏保不能拆除,一般也不能改装,从变频器方面解决有办法吗?

网友B:
to lcf: 漏电保护在农网是强制性安装的.

网友D:
接到变频柜里的电源不要使用零线。

网友C:
买防干扰漏电保护器!进口的!很难买到!

网友B:
和干扰有什么关系?

网友D:
我也做过农村供水,怎么没碰到此类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变频器一般刚启动时漏保跳闸,潜水泵最厉害,可能与载波频率有关,在漏保上显示漏电电流100ma左右,与零线无关,

网友C:
想尽办法解决干扰问题!这个我搞过!是比较麻烦! 有空给我电话020-81566269

楼主:
谢谢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的朋友,我有一些变频器维修业务,或许我们可以合作,请大家继续为我想办法,我做供水多年了,只有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大家也可以为我推荐一种已解决这个问题的变频器。

网友D:
顽石难点头 什么也不懂

网友:
在安规中规定的漏流保护好像是30mA,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试试把输入电源接入4个较小容量空开(漏流30mA*4=120mA)再把空开输出并联接到变频器输入端,不过要注意安全接地线处理,以免造成安全事故,科技以人为本嘛.只是一个没招的设想,如果仅一个工程不妨试试.还有也有可能不是漏流的原因,应该考虑变频器上电时对电网来说是容性负载.这别忘了把最终解决办法更我说说.我已经两年没做变频了,不过对这还是很感兴趣.

网友C:
我用的变频器是安川616G5,漏电保护器用的是三菱,进出线都穿在铁管里面,加装滤波器,控制线全部用屏蔽线,载波频率调到最低,好象 缺一都不行!

网友B:
采用屏蔽线对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楼上说的真是奇怪.

网友C:
屏蔽线接错则作用相反!接对了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楼上说的真是奇怪!!!!!!

网友E:
你的接地方法有误,进线需三相的既可,作控制柜二次回路用隔离变压器,既AC380V入AC220V,或AC110V,24V,绝对不会让漏保跳闸。先搞清跳闸的原因。变频的地不能与电网的地混接,这是常识。还有漏保跳闸有一个脱扣曲线,一般工频系统中大于30MA后几秒动做,对于变频来说脱扣 时间要长于工频系统,这也是供配电的常识和干扰关系不大。因为我遇过 几次这样的问题,别人让我去解决,我没有从抗干扰上下工夫,而是从系统上下工夫,都成功解决。

网友:
为什么不把漏电保护器装在变频器的出力端呢?

网友:
是否可以想办法解决变频器高次谐波矢量和不为零的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们是有专门做过试验,漏电保护器跳闸有可能是变频器本身漏电或电磁干扰引起的!变频器是否漏电用万用表可测出!变频器质量越来越好,漏电的机会越来越低!而现在的变频器一般是用IGBT模块,其开关速度比GTR模块的变频器大很多,产生的电磁干扰也比以前的变频器强好多,虽然载波频率可调低,但变频器开关电源的频率你是调不了的!所以现在变频器对设备的干扰是一个极度麻烦的问题!有的人说其漏电保护器不跳闸!请检测其是否正常!

网友F:
可能你的220V控制电源中的其中一个是从漏电空开下面接出来的,而另一根是从上面接出来的。只要是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跳闸现像。只要两根线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拉出来的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xjk007,不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B:
"变频器质量越来越好,漏电的机会越来越低." 和变频器质量好坏并没绝对关系.

楼主:
to vcplus:我用过很多牌子的变频器,都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A龙: 大家都知道电容隔直通交,分布电容随处存在.对于变频器的PWM波来说,就是高频的交流信号,因此变频器有漏电流是很正常的,包括变频器本身的漏电流(很小),电缆对地的漏电流,电缆相间漏电流,这与很多因素有关系,载波频率,电缆的质量,长度,粗细等等等等.所以你用过很多变频器都有这问题不奇怪.因为我上面说了,和变频器好坏没有绝对的关系.和干扰更加没有关系了.这是变频器输出波形的特点决定的.

网友C:
我们最后解决了问题又如何解释!我们认为干扰的原因是比较大!

楼主:
to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是干扰问题,有解决方法吗?谢谢。可以给我来信。

网友:
是干扰问题,把变频器载波频率参数调小即可解决

网友G:
富士变频器G11系列可以另外一路电源取220V控制电源

网友H:
由于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脉冲波,高频漏电电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和干扰、零线好象没什么关系,最好选用变频器专用漏保,虽然动作实际值超过30MA,但对人体产生伤害的频段的漏电流并没有超过30MA,要使用一般漏保时,要选用不动作漏电流在200MA以上,时间0.1S以下的。

楼主:
to pzb-888.这个问题不是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可以解决的。谢谢。

网友I(2003-01-15):
这个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是否可以在启动的几秒内“屏蔽”掉漏保呢,哈哈!!

网友J:
我在喷泉也遇上这问题 用佳灵,三肯可以解决 0531646663

网友C:
如果能用以前的GTR模块变频器(二手有时能找到),则很多问题都容易解决!

网友B:
当然,载频低啊.

网友K:
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 如果vcplus做开发,应该是很了解的!

网友L:
干扰也许有关,但也不排除高频漏电流的因素。 三相电源进变频器然后进电机,从高频的角度,对地是存在一个电容的,在工频可能会很小,但当主回路中有较多的高频分量时,此电容就变得不可忽略了。

网友I:
可我还是想知道a龙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

网友M:
只能将漏保选用高频漏保,普通漏保不能用在变频装置上

网友N:
我觉得分布电容的存在本身就为干扰提供了通道,因此有可能。希望a龙解决后能在网上登出来。

网友O:
加隔离变压器能解决

网友P:
没漏电流就不叫变频器.

网友Q(2004-06-08):
我搞供水多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调整载波频率有时可解决,但经过几天又跳,又得到现场调试,为此伤透脑筋。但现在我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只需在设备上外加一装置(本人自己制作)即可解决!有此难处可与我详细联系!email--xiaoyong0527@sohu.com

网友R:
to vcplus: 变频器前的漏电保护器跳闸,是因为漏电流造成的,没有别的原因.我一直举双手赞成.但有一点我不与你相同,即:"采用屏蔽线对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当屏蔽层和漏电开关的零线连结起来后,因为就近的原则(对地的电阻大大于连结电阻)电流又流回电网而不可能流向大地.大家看以下公式就没有必要讨论啦 i=c*du/dt i:漏电流,c:寄生电容, 减少du 的方法只有两种: 1 降低载波频率. 2 加输出虑波器.

网友S:
其实这是两种情况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变频器回路对地漏电。包括:1,机箱对地漏电。2,输出三相对地漏电。解决:1,变频器单独接地与电源地隔离,或将铁壳机箱置于绝缘层上。2,加强导线绝缘,最好是增大对地等效电容,采取架空走线。降低载波频率。 二,变频器的辐射干扰,漏电保护器本身就是一个闭环的传感器,易受辐射干扰。1,增大保护临界值。2,选用内置LC滤波的保护器,或自制LC滤波器加在漏保的电源端。降低载波频率。 所有情况可以解决!QQ:45655924

网友T(2004-11-28):
大家好! 我遇到的问题用你们说的方法都试了,都没有用,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U:
我搞漏电保护多年,这种现象我经历过,我有办法!请致电:0533-2282416找任先生

网友V:
建议使用进口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带高频吸收电路)试试,或用动作电流为300mA的漏电保护器,但要确保变频器的绝缘良好。

网友W:
a龙: 你好! 你所遇到的情况我也碰倒过。变频器品牌换了好几种。就是不行。最后换500MA的漏电保护器。也不行,总闸跳。最后把电机安装螺丝与大地彻底隔离。就好了。你试一试吧

网友X:
告诉你一个又快又省钱的好办法,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很多次,就是什么也不接!直接接电源。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因为变频器输入端前是不用接保护的。有的变频器说明书上注明是不允许接任何开关的。

网友W:
楼上的朋友你好: 你所说的问题很好。1:现在农村不允许不装漏电保护器。 2:农村是这样的,它有一个总的漏电保护器。你这边不装可以(现实中供电局要罚款)总漏电保护器要跳闸的。 整个村子万把人,一断电。后果?????

网友Y:
将变频器的相关的IT系统接地的跳线剪掉即可。

网友Z: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只不过我是用在抽油机上,换成空气开关确实可以解决,但你既然不能换,就在漏电保护器的进线加一个交流滤波器(既然是干扰造成的我们当然要把它干掉),我当初在中原油田有口井就是刚刚启动的时候站里的漏电保护就跳,加了交流滤波器以后就好了,价钱也不贵,体积也很小。

网友Z:
我个人也认为vcplus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不对,变频器输入电流含有高次谐波,在未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肯定会影响到周围的设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漏电保护器好像是根据电流的变化率来工作的,如果哪位高人知道可以详细的描述一下。

网友AA:
可不可以在变频器运行前时把它短接,待其运行正常后,再接上漏电保护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前面加隔离变压器虽然可以解决,但成本也太高了,大家不要考虑更换漏保,很多地方是不允需更换漏保的,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
to禹宋: 谢谢,这个方法不可以,漏保和变频器不在一起。

网友AB:
漏保跳闸原因是因为变频器产生高频电压,导线和大地间存在分布电容引起的.要解决应从减少高频电流泄漏和分布电容两方面解决. 下面方法可以参考: 1、采用三相四线漏保; 2、变频器与柜体采用绝缘隔离; 3、电机和泵外壳与大地采用绝缘隔离; 4、变频控制二次线采用屏蔽线或穿金属管或走金属槽板,屏蔽线和金属管、金属槽板与大地采用绝缘隔离; 5、传感器与大地采用绝缘隔离; 6、也就是所有与变频器连接部分与大地均绝缘; 7、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端端子处均加大电容滤波; 8、变频进出线采用钢铠电缆; 9、漏保下口零线与钢铠连接,与电机外壳连接,与金属管、槽板、屏蔽线连接。 采用以上方法应该不跳闸了吧,如果再跳,就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电容的充电的问题了吧,可能没法解决了可能。如果解决了,要尝试减少措施,以减少成本。 如果成功了,要进行改进。

网友AB:
8、变频进出线采用钢铠电缆,钢铠与大地采用绝缘隔离;

网友AB:
7、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端端子处均加大电容滤波;最好为LC滤波,电容一端与电源连接,另一端与从漏保下口的零线连接. 走线要注意不要太乱,强弱电分离,电缆头不要太长,零线不要单独走.

楼主:
谢谢,可是有几点我们是无法做到的。 3、电机和泵外壳与大地采用绝缘隔离; 我们一般用作水泵负载。 7、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端端子处均加大电容滤波; 这个在变频器应用中应该是禁止的。

楼主(2004-12-28):
顶一下,请继续支持

网友AB:
3、电机和泵外壳与大地采用绝缘隔离; 电机采用绝缘垫片与地隔离,管线等别做接地,其他按第9条做等电位连接,别做重复接地,漏电流可能会小些. 7、滤波不是让你加非常大的电容,加LC滤波器,尽量把高频电压滤掉,一点儿容性负载不碍事。

网友V:
1、使用输入、输出交流电抗器; 2、使用输出滤波器; 3、建议使用原装进口的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AC(2005-10-13):
没有漏电流那还叫变频器吗?

网友AD(2007-11-13):
漏电流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电容产生的,寂寞情怀你说还要加电容这不是更增大了整个系统的漏电流吗

网友AE(2010-04-08):
与载波有绝对关系,调整载波有效果的,输出端加滤波也有效果。

网友AF(2010-06-08):
进线选用四极的漏保,剩余动作电流选大点!

网友AG(2012-08-14):
我刚刚也遇到变频器漏电,,是安达0.75的小变频器。。总漏电,电机外壳有135v的电源,现在还没有搞好,,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H(2014-01-15):
引用 网友T:
大家好!   我遇到的问题用你们说的方法都试了,都没...

你可以把导线和铁质的东西隔离开关,然后把变频器的地线独自接地试试,我们做的配电柜有的跳闸有的不跳应该是上面这两个问题。

网友(2014-09-10):
A龙您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