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恒压给水基板的RY1继电器不断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3-01-24):
单位采用三垦变频器及其恒压基板控制两泵循环运行,但是由RY1切换到RY2和RY3过程不发生,所有设置是按厂家方案设置,基板也查过无故障,恳请高人指点

楼主:
IHF110k,变频器工作正常,就是循环不能进行,事急,求助

网友A:
初始化之后,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B:
你把160——175参数说一下我来给你分析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只是请问008和010参数必须大于1 0吗?为什么?而且要小于20 ,说明书上没这一条。这是它的缺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