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

楼主(2003-01-25):
有一问题未搞明白,在50HZ以下时,在回馈状态,泵升电压是如何产生的?它能返到直流母线吗?如果不能,制动力矩如何建立?

网友A:
泵升电压通过并联在逆变模块上的续流二极管向直流母线充电的,与频率没有关系,只要同步速度小于实际速度就会处于发电状态.

楼主:
对的,但有个问题,如果频率低于50HZ,反电势会高于380V吗?在同样的主磁通下,如果转子速度低于额定转速,那么反电势应该不比380V高,如果不比380高,又如何进如直流母线?因为此时母线电压是市电进来的。

网友A:
明天我来长沙,详聊如何?

网友B:
to 紫太阳: 明白了吗?说出来大家学习。

楼主:
我未考虑过同步转速后,感应电势应该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