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的仪表与Profibus-DP的仪表能挂在同一根双绞线上与同上位机通信吗?

楼主(2003-01-25):
请教专家: Modbus仪表能否和Profibus-DP仪表挂在同一根双绞线上与上位机通信?若能,如何进行? 请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2002-11-26):
有一种Modbus和Profibus的网关,但是价格非常高。

网友B:
先用anybus-communicator转换,然后挂上去即可!

网友C:
看来好些人用ANYBUS

网友D(2003-01-25):
可提供进口的通讯协议扫描器, 同时接入Modbus 和 Profibus, 再通过OPC Server 与任何带OPC Client的监控软件的PC机通讯, Email: truanc@online.sh.cn 或 21-5839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