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方案求救!!!

楼主(2003-01-25):
(无正文)

网友A:
Adam的档次也太低了吧! 可以用电力监控模块采集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电度等信号,只要一个10000元的仪表就可以采集所有电参数,你既可以省却变送器又可以省却拿不上台面的adam模块,大大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何乐而不为? 选择采用带DeviceNet/Profibus-DP或RS-485等通讯口的仪表既可

网友B:
可以用AS-I现场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