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曲线出错

楼主(2003-01-26):
我在使用过程中,实时趋势一切正常,但只要切换到历史趋势,就出现非法操作,说是“hd.exe在wwf什么.dll造成常规性错误”,点确定后历史趋势就出不来了,系统也有点不稳定。我用的win98+intouch7.1英文版,请教?

网友A(2002-12-26):
win98改为WIN NT试一试。

楼主:
在现场哪找得到NT啊,还有别的办法吗?一进入历史趋势就不停地update,只1秒钟就出错了,好象是内存方面的事

楼主:
1.安装InTouch的Patch,可以问这个网站的老顶拿得到。 2.强烈建议在NT4或2000下运行Intouch 7.x 版本。 3.保证Histdata的各个Item没有错误附值。 4.如果真的出现该错误,可以重新启动histdata.exe。然后使用re-initualIO()函数重新初始化DDE。

楼主:
请问老顶在哪,如何联系啊

楼主:
请阁下提供你的公司地址和你的姓名,联系电话,然后你所属地区的销售代表就会自动与你联系了。

网友B:
TO Terry: intouch 7.11及以后的版本才可使用在WIN2K下。否则会有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D:
如果是Windows98,InTouch 7.1英文版只支持Win98 SE英文版,其他版本未经过测试; InTouch 7.1同时支持Windows NT 4.0 SP5,安装InTouch 7.1 Patch03后则支持Windows NT 4.0 SP6, Win2000 Server,Professional和Advanced Server.

网友B:
to wwzsl: 你好,Intouch 7.1 不加Patch就可支持Windows NT 4.0 SP5?那Intouch7.0呢?你说的和我了解的有些出入,所以想确认一下. 谢谢.

网友D(2003-01-25):
大马: 是的,Intouch 7.1不加Patch就可支持Windows NT 4.0 SP5,当然只在英文版上测试过(因InTouch 7.1无中文版);InTouch 7.0 SP2支持Win 95 SP1, Win NT 4.0 SP4,+Patch03则支持Win NT 4.0 SP5, +Patch04支持Win NT 4.0 SP6a

网友E:
用力控吧,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