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X-Y曲线

楼主(2003-01-26):
我试用MCGS的相对曲线功能,让X连接到系统模拟设备上(最大值100),在循环策略里让Y=X,在曲线上观察X-Y间的关系,应该是一条45%直线,可显示直线的同时,在旁边出现一些乱线? 用标签显示X Y是相等的。

网友A(2002-12-17):
MCGS 的朋友为什么不答复呢?这个问题我也贴在MCGS网站上,同样也没下文。

网友B:
我买一个MCGS网络版,可以先试用吗? 买正版也得不到技术支持,还是买破解版吧!! dqsys@sina.com

网友C:
首先向您表示歉意!不知道您是否与我们的技术支持联系过?客观讲我们MCGS的服务一直是努力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一直在改进提高中,欢迎您批评指正!投诉电话:010-62979682-217、208

网友B:
MCGS对客户的问题反映较慢,希望能不断改进。 实际上大部分破解版都作的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一些功能,除非用不上这些功能,所以一般不给试用。 正版软件的价格包含技术支持费用,但如果技术服务跟不上,就*****

网友C:
谢谢!我们将不断努力改进,加快反馈速度!希望您能不断批评指正!

网友D(2003-01-23):
你出现的乱线是有Y=0的数据吧既线回零现象,循环策略编写有问题,能把你的X-Y图贴给我看看吗?,我给你解决。

网友C:
因设备采集时间、循环策略循环时间、动画的刷新时间三个时间会有时差,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产生。解决一:二个变量对应二个模拟设备。解决二:如连设备,可把设备增加一虚拟通道,让虚拟通道的值与需要的通道的值相等。如有问题请与技术支持联系010-6297968

网友C:
听说力控软件的X-Y曲线的功能不错,建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