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方案求救!!!!!

楼主(2003-01-26):
(无正文)

网友A:
TO: bobotuer 该方案不好,有好的方案。请与我们联系:010-63336909

网友B:
我有更好的建议。 luozheng.@163.com

网友C:
对于用研华的亚当模块做为分散式数据采集,成本比较低,构建系统比较方便,我比较赞同.但是对于变频器的控制我不赞成用plc控制,因为4台泵的切换实现起来比较麻烦,以后配电器柜的时候要考虑到很多的连锁,很麻烦.我建议你用艾默生的TD2100供水专用型变频器,它内带继电器板,通过设定便可实现各台泵的切换.与上位机可通过RS-485通讯方式实现.我们就是做研华和艾默生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