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说明

楼主(2003-01-26):
数据采集系统/控制器功能简介 本控制器采用大规模逻辑器件和高速、高性能单片机设计,配以成熟的模糊控制软件和高稳定设计的线路板使本控制器能够具有优秀的性能,可靠工作于各种锅炉环境。从设计到制造都以工业环境来衡量控制器的品质。 产品特点: 适用对象:各类数据监控系统/控制 配 套:各类电气系统、网络集成 显 示 器:180*80的文本显示器/FX系列POD 接 口:RS232、RS485(强干扰)和总线 输 出:12路继电器(5A)和20路控制信号 输 入:17路高速开关(20MHz)、11路模拟量12BIT(PT100两路,10K传感器三路,DC0-10V两路,4-20mA四路)、1路4-20mA输出(12BIT) 主控芯片:Lattice公司1032E和Philips公司8位高性能单片机 程序存储器:FLASH64K/ISP下载 数据存储器:1024K SRAM: 4K-256K E2ROM: 512B-4K 继 电 器:OMRON公司和厦门宏发公司 时 钟:Dalass公司/精度<±4ppm 运 放:AnalogDevices公司 AD620 AD 转 换:TI公司 软件版本:Vr2.0 点 位 图:如下图一 控制方案(应用范例):模糊控制和软手动控制或PID控制 控制温度:出水温度范围:40—950C 回水温度:40—900C 压力控制范围:0-1.6Mpa 模糊控制: 图(一) 一、加热器控制:根据出口温度与目标温度差值及温度变化率和实际环境实施模糊控制 1、当锅内水温度低于设定的出水温度下限值时,分组延时(可设定)启动电热元件加热,以减少电网冲击。 2、当锅内出水温度高于设定的下限时电脑系统自动分析锅炉温度变化趋势。平滑调节电热元件的投入(以40秒为基点,当40秒内温度上升30C(可设)以上关闭1组(可设),超过转火点时, 以40秒为基点,当40秒内温度上升20C(可设)以上关闭1组可设),使之无限趋近并达到上限,如果下降趋势则反向控制) 当出水温度高于设定的出水温度上限时,分组延时关闭所有电热元件。 3、电热管的开启同时受开启时间轮流排队控制(工作时间短的先开启,工作时间长的先关闭) 二、水泵控制:(顶水电磁阀)常压热水锅炉状态 热水泵:当水箱水位不高于锅炉水温大于或等于设定温度下限时,打开水泵。当锅炉水位高或锅炉水温小于设定温度下限时,关闭水泵(顶水电磁阀)。 循环泵:当系统上班即开启循环泵,系统下班,当T<TL时,关闭循环泵。(T-当前温度、TL-设定温度下限) 热水循环泵:当回水温度低于设定温度下限时启泵,当回水温度高于设定上限时关泵。 手动操作:手动状态下,可任意手动启、停各组电热管和所有受控设备。便于现场调试和应急使用。 PID控制: 根具出水温度、现场环境和设定的参数控制(节能参数)。 保护功能:智能故障识别 出水超温度保护: 当锅炉出水温度大于设定超温点时,声光报警,联锁所有受控设备。代码:E--1 锅炉水位极低保护:当锅炉水位低于设一的极低水位时,声光报警,联锁控制受控设备。代码:E--2 锅炉极高水位保护:当锅炉水位极高时,声光报警,强制停泵不停炉。 代码:E--3 出水传感器故障: 当温度超过特别的范围时,声光报警,连锁设备。 代码:E--4 回水传感器故障: 当温度超过特别的范围时,声光报警,连锁设备。 代码:E--5 断电故障保护: 出现断电,再次供电时,控制器自动处于下班状态,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其它故障: 强电系统出现故障时可通过反馈信号给控制器,并声光报警。代码:E--30 防冻功能:冬季系统运行时,防止温度过低管道爆裂,控制器设有防冻保护功能,确保系统安全正常运行。防冻时,开启动组加热器和循环泵。(热水状态) 密码功能:系统具有密码功能,可任意设置开关机时间。 版权所有:康博电子 2002/11/8

网友A(2009-06-17):
有没有燃煤锅炉4-20吨的电气控制图啊!有多少都可以,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