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硝生产DCS控制的实现(转载)

楼主(2003-01-27):
本文作者唐立平先生,贵州开鳞(集团)息烽重钙都匀氮肥厂计量站站长;刘双刚先生,浙江浙大中控技术有限公司工程三部经理、工程师;章如峰先生,工程分公司总经理;吕永杰先生,工程三部助理工程师。 关键词:DCS 防喘振 串级变比值控制  硝氨在工农业生产中有着广泛的用途,硝酸也在工业中有广泛的应用。氨氧化法硝酸生产有常压、加压等不同的流程,本文介绍了常压氨氧化法硝酸生产流程特点及重要控制策略。 一 工艺描述 1. 硝酸工段工艺流程 用低压蒸汽将气氨加热至60℃,送至氨空气混合器。空气经空气压缩机压缩升压进入氨空气混合器,与气氨混合成含氨10.5%(体积比)左右的氨空气混合气,送至氧化炉的铂网上,在800~ 850℃温度下,氨被氧化成一氧化氮气体,然后在废热锅炉内回收热量副产蒸汽,供汽机使用。一氧化氮气体被进一步氧化吸收成为硝酸。 2. 801工段(硝氨)工艺流程 氨气由外管进入工段后分别送入中和器、再中和器、二段后的溶液贮槽。氨库送来的贮罐气送至浸入式中和器。硝酸由漂白塔流入硝酸贮槽,用泵打入硝酸高位槽再分别加入中和器或浸入式中和器。氨和硝酸中和制得硝铵溶液,流入再中和器,借真空泵抽入一二段蒸发,经管外蒸汽加热浓缩后,由二段分离器进行汽液分离。溶液入二段贮槽,再借真空泵吸力抽入结晶机,浓缩结晶制得合格成品。 二 工艺特点及控制难点 氨与空气在氧化炉内的反应是强放热反应,大量的反应热通过蒸汽系统产生中压蒸汽,中压蒸汽推动透平做功,拖动空气压缩机运行。系统连续性强,工艺参数耦合严重,现简述如下。 主控部分:氧化炉内气体流速、反应温度对氨空(气)比(为流量比)的变化非常敏感,一般氨空比控制在11~13%,炉温控制在800~825℃之间。氨空比低,不利于转化率的提高,致使能耗大、生产成本高;氨空比高,有利于提高转化率、降低消耗,但反应温度高,降低了铂网的使用寿命,甚至损坏铂网,同时氨空比接近爆炸极限,在故障停车时可能引发事故。所以,氨空比的实时检测与稳定控制是氧化炉控制的关键。气氨流量受气氨温度、压力的影响大,稳定气氨温度、气氨压力是前提。当氧化炉超温或氨空比超高等条件发生时,氧化炉联锁动作,切断进氨管线。 压机部分:透平及压缩机(简称压机)为高速运转设备,正常生产时转速一般在11~12kr/min,压机控制的要点是压机联锁及防喘振。硬件上采样压机轴位移、轴振动、控制油压等信号,进行及时的联锁保护。喘振是压机负荷大于透平的拖动能力引起的,表现为压机运转不稳定。喘振会严重损坏压机部件,引发安全事故。 硝氨合成部分由于控制点较少以及检测仪表的限制,基本采用常规控制方案。 三 控制及联锁方案 除采用常规方案及联锁外,系统还采用了以下重要控制及联锁方案。 1. 主控联锁 (1)实时氨空比大于15%时主控联锁停车,快速断氨阀和加氨阀关闭。 (2)炉温小于790℃时,低报;大于840℃时,高报;大于860℃时,主控联锁停车。 (3)升温速率联锁:当温度大于780℃、升温速率大于30℃/min时,主控联锁停车。 (4)主控氨温联锁:当氨温小于40℃时,报警;小于20℃时,主控联锁停车。 (5)主控氨压联锁:当氨压小于4kgf/cm2时,低报;当氨压大于5.8kgf/cm2时,高报;当氨压大于 6.3kgf/cm2时,主控联锁停车。 (6)主控汽包液位联锁:液位大于70%,高报;液位小于30%,低报;液位小于10%时,主控联锁停车。 (7)透平停车,则主控联锁停车,同时一氧化氮放空阀和二次空气放空阀打开。 (8)压机开车正常后,当透平转速大于等于8425r/min时,主控才能使“复位1”复位,压机放空阀关闭。否则主控不能使“复位1”复位,压机放空阀仍开。 (9)“复位1”复位之后,“复位2”才能复位。 (10)部分联锁解除:根据现场情况,可分别将氨空比、炉温超温、氨温、氨压、汽包液位、升温速率等联锁设为“不联锁”,以解除相应的联锁。 2. 氧化炉温度串级变比值控制 根据氧化炉的温度设定氨空比,再根据氨空比和空气流量来调节气氨流量。控制框图见图1所示。
联锁条件如下。 (1)氨空比设定值限幅:0~14%。 (2)氨空比串调阀限幅由仪表工程师根据工艺要求随时调整。 (3)炉温小于780℃时,氨空比串调阀只能手动操作。 (4)主控联锁停车,氨空比串调阀必须关闭。 (5)氨空比大于13%时报警,氨空比大于14%或炉温大于840℃时,氨空比串调阀只能手动操作,且开度只能减小不能增加。 3. 透平压缩机主联锁 (1)油冷器后温度小于30℃时,快关阀开、油槽油位低、排气阀关闭、一氧化氮放空阀关闭、二次空气放空阀关闭,则蝶阀、旁通阀、电磁阀关闭,使压机不能复位。透平启动成功后以上联锁条件失效。 (2)蝶阀、旁通阀、电磁阀得电(压机复位),现场手动打开蝶阀,旁通阀自动关闭(现场硬件控制)。 (3)(压机复位后)蝶阀、旁通阀、电磁阀得电打开,润滑油压不低、控制油压不低、快关阀前油压不低、真空度表压小于等于-0.04MPa、透平转速未超高、压机轴位移不大、透平轴位移不大、压机轴振动不大、透平轴振动不大、蝶阀已打开,则透平允许启动。否则透平不允许启动并且联锁停车。 (4)透平启动,快关阀、电磁阀打开,放空阀、电磁阀允许打开(在透平未启动时,这两只电磁阀禁止打开),快关阀现场手动打开、透平冲转,压机转速遥控阀可以打开。 (5)透平联锁停车,快关阀、电磁阀失电,快关阀关闭;蝶阀、旁通阀、电磁阀失电,蝶阀关闭,旁通阀打开。 (6)透平联锁停车,压机转速遥控阀关闭回零。 (7)以上联锁可以由仪表工程师解除。 4. 压缩机防喘振控制采用双PID+高选器 PID1采用压缩机排出压力排放线控制(排放线由折线表查得),PID2采用一次空气流量控制,控制框图见图2。
(1)自动时,PID运算结果较高的赋值给排出压力的放空阀。放空阀采用快速打开、缓慢关闭(以每分钟5%的速度关闭)的动作模式。阀门关闭死区由仪表工程师根据工艺设定(约5%)。 (2)手动控制时,放空阀由操作人员手动调节,调节幅度为0~100%。 四 工程实施 在贵州开磷(集团)都匀氮肥厂双硝生产装置上,我们选用了SUPCON JX-300X DCS,经过调试,一次开车投运成功。压缩机实现了卡边控制(排出压控制在放空线附近),氧化炉温度控制平稳(815~825℃)(控制效果见图3),为节能降耗、平稳生产提供了手段,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图3反映了某15min内,氧化炉温度及实时氨空比的变化情况。由图可知,氧化炉温度波动范围小于0.5%,实时氨空比波动范围小于1%,系统运行稳定,抗扰动能力强。 程序设计中以下两点有一定的技巧。 (1)氧化炉温度控制:氨空比大于14%或炉温大于840℃时,氨空比串调阀只能手动操作,且开度只能减小不能增加(安全操作)。其程序框图如图4。
(2)压缩机防喘振控制:自动控制时,放空阀采用快速打开、缓慢关闭(以每分钟5%的速度关闭)的动作模式。其程序框图如图5。

系统配置如图6所示。从图6可以看出,JX-300X DCS具有优秀的分散性结构,为厂方节约了投资,ScnetII采用标准工业以太网,通过网络工程师站可以管理其他操作站的文件系统,控制其他操作站实时监控软件的启动运行,便于文件管理。系统良好的抗干扰能力使装置在雷击多发区仍能够安全平稳运行。 系统型号:JX-300X DCS,控制站代号“CS1”,801操作站代号“OS1”,主控操作站代号“OS2”,压机操作站代号“OS3”,打印机代号 “Printer”。 通过应用,我们体会到SUPCON JX-300X DCS稳定可靠、操作维护方便、二次开发功能强大的特点。特别是梯形图在线浏览、联锁条件记录等功能,为在双硝生产等联锁多、实时性强的生产装置上使用提供了方便,称得上是一款先进、成熟的DCS系统。

网友A(2002-08-09):
妞妞:你这个主意不错呀,可以说是一块石头打着了好几只鸟啊!呵呵,佩服呀佩服!

网友B(2002-11-21):
你的系统用的怎样 我的EMAIL:zjhtzy1@163.com

网友C(2003-01-27):
是吗?优化控制可以到现场去看看吗?

网友D(2005-12-06):
常压氨氧化法生产硝酸由于吸收比容积大,酸吸收率低,设备相对台数较多,设备体积大,投资大,酸浓度低已经被禁止了!
能不能介绍一下双加压法的DCS控制???

网友E(2006-02-28):
能否详细介绍下 比如生产能力 调节阀的选型有没有特别要求
谢谢各位

网友F(2008-12-06):
恩  值得借鉴一下  不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