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viceNet的配电系统的特点

楼主(2003-01-27):
基于DeviceNet的配电系统的特点:

1.采用DeviceNet总线连接的断路器(框架断路器、塑壳断路器),电动机保护器,电量监控仪。
2.接入DeviceNet的断路器不仅能够传送开关状态,接受操作命令,而且实时传送回路电流、电压等工作参数。
3.通过网络查询产品参数(产品型号、编号、制造商等),设定数据(电流限制值、短延时时间、长延时时间、负载监控值等)和故障数据(故障类型,开关在分断时的工作参数等)。
4.通过网络在线修改设定参数。
5.通过设备描述(DeviceNet Profile)规范每种设备在网络上交换的数据内容、格式和特性,使不同厂商的产品具有互操作性和互换性。
6.使用电子数据文件(EDS)方便产品接入网络,按照DeviceNet规范开发的产品接入网络时,不需要为之编写专门的接口程序,只需要经过组态就能投入。
7.充分的开放性:使用通用的DeviceNet主站单元(PLC或计算机插卡的DeviceNet主站单元),商品组态软件(通用SCADA软件),可连接各种带DeviceNet接口的设备构成各种监控系统,包括多级计算机系统和经过Internet的远程监控系统。可实现监控系统的各种功能--实时参数显示,数据库、趋势图、操作记录、故障报警与记录、管理报表生成、图形显示和在画面上的各种操作等。
8.电量监控仪:
--新一代的数字化测量表。
--同时测量三相电压(相电压、线电压),三相电流、有功功率、视在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和电网频率等参数。
--可设置的测量范围。
--真有效值测量。
--电压、电流0.5%FS,功率1%FS。
--DeviceNet接口或Modbus接口,通过总线接口实时传送测量数据。

网友A:
这里有两个问题想请教devicenet: 1.关于电量监控仪,我们用的是PM2和PM3K,为什么在controlLogix系统上读出的浮点数据不能直接放到real数组里面,而是必须先放到int数组里然后做一次高低位16位字的转换,然后再拷贝到real数组才能正确现实电量参数,知不知道这样做是很麻烦的??? 2.PM3K的随机手册似乎有一处错误:它的KWh参数大小不是手册中的5Words,而应该是2Words,真是坑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