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安装 STEP7 专用功能模块

楼主(2003-01-27):
请教各位高手,小弟首次使用STEP7 不知如何安装 STEP7 专用功能模块?

网友A:
你指什么?frankwx@wx88.net

楼主:
我问的是: 发送功能块FB3(P_SEND); 接收功能块FB2(P_RCV); 读RS-232C接口信号状态功能块FC5(V24_STST); 接口信号状态设置功能块FC6(V24_SET);

网友B:
你说的FB2,FB3是通讯模块带的软件,那里有,自动安装。

网友C:
在文件菜单中打开“库”中的标准功能块,再粘贴到你的工程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