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恒转矩与恒功率

楼主(2003-01-27):
请教各位高手: 在下有礼了谁能给我讲一下电机的恒转矩控制与恒功率控制两种控制方式的区别,两种控制方式分别是对什么量进行控制,需要反馈什么值,怎样实现其控制, 另一个问题我们用的GE DC300直流调速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电机工作时,也没有制动电阻接入主回路,我想问的是当电机带重物上升时,电机处于驱动状态,但当重物下降时,电机处于什么状态,反向驱动是什么工作状态,怎样实现其控制, 敬请指教,洗耳恭听,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6-22):
恒转矩是高速电机----风机、水泵等(G),恒功率是低速电机(P),其控制方式在于控制器的设置,调制在G状态就是恒转矩,P状态就是恒功率。在与之接电方式额定匹配输入情况下无需特别控制,除非加装变频器、调试器等设备。如变频器的调节是事先将电机参数设置进变频器,变频器根据你使用的具体要求进行自控调制。GE 300是直流调速器,一般控制电梯等设备,当电梯下行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若装有能量回收单元,此电能可被利用或返还电网。